TMS570LS31USB上CAN通讯测试!

楼主:
TMS570LS31USB上CAN通讯测试!

网友:
测试程序

网友:
楼主的程序我试了一下,可以用啊~
所以,是不是你手里的板子出问题了呢?其他工程可以烧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简单GIO的,可以烧进去,也可以单步调试

就是CAN哪个测试就出问题了!

所以觉的挺奇怪的!

网友:
一直比较担心楼主CAN1和CAN2的连接问题,能不能详细说一说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tms570ls0432的2个CAN口通过“隔离式 5V CAN 收发器iso1050”,H-H,L-L
连接在一起
然后用例程测试

下午我再试试看

网友:
tms570ls0432的2个CAN口通过“隔离式 5V CAN 收发器iso1050”,H-H,L-L

这样连接应该没问题了。
不过0432的话....你刚才共享的工程是3137的啊,那直接下载到0432是不行的。

网友:
现在重新建个,然后烧到0432里运行,可以把发送的数据,接受进来

不过这个现象不理解
比如程序现在全速运行着
如果现在点击CCS里的Expressions就出错了!“无法访问DAP”

网友:
点击CCS里的Expressions 想看看接收到的数据rx_data的

网友:
Hercules MCU应该不支持通过XDS100V2类的仿真器进行实时调试。
所以,修改expression时,最好先把程序暂停。
好像即便在C2000中,虽然支持实时调试,但是也要把实时调试先打开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这样,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
学习到了!

网友B:
你好 在调试TMS570LS0432的can总线 有一些问题请教

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没有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在调试TMS570LS0432的can总线 有一些问题请教

你说出来,知道的就回复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