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SP内部建立液晶字库

楼主:
本人使用F28027操作NOKIA5110液晶,由于夜景中没有字库,需要人工建立。
现在有几个问题:(1)如果字库建立在FLASH中,则操作时直接不显示相应的内容,直接全屏都是黑。
(2)建立在RAM中,但由于28027的RAM很有限,存不了多少字库,以及我需要显示的一些图片。
(3)再建立在RAM中,调用图片时,在系统初始化调用时图片显示正常,但是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却会有些部分显示不符合原定义的内容。再重新调用之后我每次都会
         调用清屏处理。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意见与建议。
下图是我的一部分的CMD文件。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C语言中的变量初值与常量,已经初始化则放置在FLASH中*/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CD       PAGE = 0  /*C语言中的代码段,已经初始化则放置在FLASH中*/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P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_P0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        PAGE = 1
   .ebss               : > DRAML0       PAGE = 1
   .esysmem            : > DRAML0       PAGE = 1    /*动态分配的存储空间*/
  .ziku               :>  RAMM1        PAGE = 1    /*自身所建立的字库存储单元*/
  // .ziku               :>  FLASHCD        PAGE = 0    /*自身所建立的字库存储单元*/
}

网友:
:carnation:赞,CMD的应用修改在论坛里面不多,但在DSP应用中确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想法是在程序调用的过程中会不会对于RAM1进行修改,但是我并没有分配这一部分的内容。其次在调用FLASH中的数据时存在等待时间,如何消除这些延迟时间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1、ZIKU变量占用了这段RAM地址,其他变量不会去占用或者修改这一块。
2、把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字库只读放在flash里比较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如何调用这部分的数据呢,用指针指向地址去调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指针必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又把字库映射到另外的SARAM中,但是由系统自动分配的,则图片显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如果使用指针访问字库的话,相应的等待时间就可以不用考虑了,生成调用不同的汇编指令就像是51单片机中的访问外部地址的指令一样是吗?

其次,我的字库依旧可以通过unsigned char data[]的形式在程序中定义,之后通过CMD文件定义到FLASH中吗?

网友:
1、用CONST修饰
2、设置FLASH等待时间。

CMD文件不用作任何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斑竹,我尝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在帮学弟做CC1101双机通信,没能立即去验证大家给我的答复。
我在所定义的数组中加上了const,系统自动的将字库映射到了.econst的段,属于FLASHA。
显示图片正常,问题解决了。
003f6000    00000228     yejing.obj (.econst:_font6x8)
003f6228    000001f8     yejing.obj (.econst:_ditu1)

网友:
回复 网友C:

const的关键字我验证过了,图片显示正常,但是如何修改Flash的等待时间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TI的过程:initflash()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