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rpwm的死区问题【问题解决提供20芯币作为奖励】

楼主:
目前正在研究C2000 F28027的hrpwm,死区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帮我一下么?本人愿意提供20芯币的奖励!  谢谢大家

网友:
EPWM那篇文档讲DB模块的使用,很简单,就两个寄存器。

        //EPwm1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 enable Dead-band module
        //EPwm1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 Active Hi complementary
        //EPwm1Regs.DBFED = 10;
        //EPwm1Regs.DBRED = 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再详细一点么?epwm里的死区我已经调试成功了,但是hrpwm不行。我把这一段代码加了进去,但是还是无法实现死区。

网友:
你看HRPWM的文档中的图4及图5,它都是受DB模块控制的。

由于我没有用到HRPWM,所以也没有具体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