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单片机timer0和PCA模块的问题!

楼主:
STC12C5620AD单片机定时器0作为PCA模块时钟源后,其中PCA0、PCA2作为16bit定时器,PCA1作为PWM输出。开放timer0中断是否影响PCA中断?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pca用的是tim0的溢出作时钟,这部分是硬件完成的,应该不会影响.一般会用tim0的硬方式以追求高频率所以不会再开tim0中断了,再开tim0中断pca就没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试过,的确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STC单片机的 PCA输出PWM有点麻烦,主要是设置上

网友:
谢谢   刚好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