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电流接收的疑问

楼主:
对于类似4-20接收器的应用。为什么绝大多数用法都是通过一个250的采样电阻转成电压,然后用差分输入的ADC读这个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而不是引入电压并联型负反馈??

网友:
我想电阻取样最方便吧!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电压并联型负反馈”,一般指放大器的具体接法。

你说的意思是不是:为什么直接接到ADC而非加入一级缓冲(或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电压并联型负反馈不是可以实现I/V转换?左边的R取250欧。就把4-20ma映射到1-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I/V转换,我觉得还是不要把它作为个专有名词为好。

4~20 mA的电流,很强的了,加一个电阻就可以给后级的ADC使用了,没有必要加个放大器。用的器件越多,带来的不利就越大:如噪声、漂移、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