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调试为什么这么奇怪

楼主(2013-08-02):
ccs v5调试为什么这么奇怪
之前正确的代码,下载完另一个代码后,再下载到板子上,调试就不对了
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中断用的不对么,求高人

网友A:
是把ADC的例程写进去了么,我也是这个问题,两个分别能调试的c文件写成一个就不行了..同求高人

网友B:
“之前正确的代码”,这句可以理解。
“下载完另一个代码后,” 这句也勉强可以理解
“再下载到板子上,” 就不理解了,
请楼主把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大伙也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