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过外部中断用按键控制LED亮灭

楼主:
我下载进板子后,发现有一个LED一直亮着,其余两个LED一直以很快的速率闪烁着,我是没有按下按键的。

网友:
首先是你的GPIO的设置,你那样的设置,是把GPIOD和GPIOB的那三个引脚都设置的是一模一样的模式。设置GPIO的时候应该分开设置吧,先设置完一种,再进行设置另外的一种。
你的EXTI的设置没有放上来我没有看还不清楚。
NVIC的设置,每个中断原的先占优先级和次站优先级怎么都一样都是0阿,中断2和4的优先级别一样,应该先执行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