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自行车的5根线的DC-DC转换器原理图

楼主:
今天找修车的老板要了一个坏的48-12V的DC_DC转换器,老板好说话,不要钱送了一个。回来一看,5根单独线的,除了输入输出公用地三根线,还有两根线,好像分别接电门开关和转把线。现求这种转换器电路图。

网友:
其实48转12V的电路多了,,关于电动车的,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不是这种,,

据说下面的一种用的多,用的是3845芯片

网友:
老大,我说的可是五根线呀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回复

再请教一下,您在板凳中的图中如果D2坏了,是否换了就可以还是一定或者可能存在其它问题会导致D2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种电路非隔离,有什么其它的广泛使用的电路?

网友:
单纯这个二极管坏,说明续流反电势电流也很大导致坏,也许会烧坏其他器件,需要测量
五根线的转换器,不知道怎么用,
这种是DCDC转换,已经很广泛了,,好多大芯片器件提供商都有这种转换电路芯片,如 用TI的就很多,随便给你贴出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