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FPGA第二期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
我今天看了下原理图,发现板子没有用MAX232,而是用的PL2303,在这里想问一下,两个芯片的功能是否一致,是否都能实现PC与板子的通讯呢???能否实现程序的下载功能???

网友:
需要的接口不一样,功能是类似的!PL2303需要的是USB接口,MAX232需要的串口接口。但两者最后通信的方式都是串行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你所讲的程序下载功能是什么样子的程序下载呢?51可以用串口下载,但是FPGA所使用的不是串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子的啊,那个如果可以进行串口通讯,程序跟max232的程序差别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这样子的啊,那个如果可以进行串口通讯,程序跟max232的程序差别大吗?为什么用PL2303呢??优势在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只是硬件上的差别,软件没有差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样的工作原理,唯一的区别是与上位机的通信采用USB协议,本身输出和接受的都是232电平,如果是要两台单片机或者FPGA进行通信那就行对比较麻烦一些(我还没试过另个PL2003直接通信,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通信,我找时间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 ,处处有大神啊,以后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时间互相通讯,感觉好难,没有搞过,有什么资料给推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较常用的是232和458,CAN也将慢慢流行起来,不过新鲜事物暂时研究得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到CAN通讯,好像汽车上用的最多了!谢谢你的回答。PS:头像很帅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网友:
因为用的是EPCS,接口没有研究过,否则用NIOS做个烧写是可以实现使用串口进行FLASH烧写的,理论上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说第二版换HL340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PL2303

网友:
没换的原因是发现不是PL2303的问题,而是焊接问题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