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不能下载问题

楼主:
情况如下:自己新制的板子,一开始图有点错误,在板子上改过来了,但是还是不能下载程序,请大家给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我在板子上已经把芯片的15脚与焊盘断开,然后接地了
这是我的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
恳请各位给分析一下原因,越详细越好,第一次自己制板,谢谢

网友:
将52的txd和rxd短接, 用调试工具, 试一下max232能否自发自收, 如果不行, 232有问题.
如果可以, 查52的晶振是否有振荡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好,但是要先把单片机去掉否则有可能烧毁单片机的IO口,建议先用万用表检查一下MAX232中2脚和6脚对地电压,其中2脚电压应该在7V以上、6脚电压在-3V以下才算正常。如果都正常了直接按照@osoon2008的说法做,当然也可以先检查一下单片机的晶振是否工作,这个可以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果晶振正常工作18脚的电压在1.2V以上,甚至可以达到3V。

网友:
串口头没接地啊

网友:
只有带S的才能下载吧,带C的貌似只能用编程器写。

网友:
没看出来问题在哪,9芯座没有接地和VCC除了这个原因呢??

网友:
1.首先DB9引脚不可能有10,11脚,不需要接地。
2.DB9的2脚接232的8脚,你接232的7脚。
3.DB9的3脚接232的7脚,你接232的8脚。
4.DB9的5脚要接地。
5.232的11脚与13脚不接地再试试看。
希望这次你能通讯正常!还有焊接,电源都有可能影响通讯的,你先改上面5条试试吧

网友:
楼主先确认一下MCU的型号,并非所有的89C52都支持在线编程。对于支持串口ISP的51,只要保证串口电路及系统上电复位时序正确,编程软件操作正确就应该不会有问题。如果使用USB转的串口则要注意兼容性,并非所有USB转的串口都能支持ISP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2点和第3点,貌似楼主图中是正确的吧
DB9的2脚接232的7脚
DB9的3脚接232的8脚

其它同意您的观点

另外,楼主"15脚已经接地了",那2脚经过电容C16后应该也要接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参照了郭天详的书,《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第130页上的图,抱歉正确与否也没验证。
2脚经过电容C16接电源,图中是正确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