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i能带动多少个 TTL输入端 什么意思

楼主:
能带动多少个 TTL输入端

网友:
简单滴说就是IO输出端直接连接到TTL电平协议的芯片输入端,在多少个外接芯片的情况向每一个芯片都能正常专属信号,比如说连接的都是TTL电平的非门,在IO输出为0的情况下所有非门都应该输出为1,但是如果所连接的非门数量过多,IO输出电平因为过载而下降没办法达到非门的翻转电平则非门输出仍然为1,或者部分为1,部分为0。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
TTL输入端等效于一个特定阻抗的负载,基于特定的输出自然只有有限个负载可以驱动,否则无法保证逻辑的正确性。这个“有限个负载”的个数就是IO输出能带的TTL输入端个数。

网友:
就是数电里面的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