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913比较器外围电路如何搭建

楼主:
刚学习一下MAX913比较器,一开始外围电路没用电阻,直接输入输出,LE脚接的地,可是把正玄波转换成方波总是出现问题
几百Khz时仿真就出现错误:本来应该高电平的却出现多个三角波 。再网上找别人的经验,试试还是不行
有没有人用过MAX913的,能不能给个正确的电路图啊?万分感谢!!!

网友:
比较器也分 前沿鉴别 比例鉴别

单电源+5v供电的话     456管脚都要接地的

网友:
datasheet里应该有使用方法吧!

网友:
你的电源和输入电压之间是否符合要求,具体见图片要求。另外,可以在信号输出端加RC延时。你的是仿真还是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