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接存储芯片地址线和数据线打乱的问题

楼主:
在做DSP开发的时候,需要外接存储芯片,为了简化PCB布线的难度,可以将部分地址线和数据线打乱。
将地址线打乱布线我是理解的,因为一个地址就对应一个存储空间。但是将数据线打乱排布的时候为什么对数据的读取没有影响呢?

以下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说明:

1、SRAM,异步的静态随机存储器,数据线和地址线可以分别打乱。
      但是我们要注意SRAM上面的LB#,UB#这两个高低字节选择输出信号,如果我们需要对高地字节进行分时或选择输出(输入),那数据线就只能以8位一组来打乱。
2、FLASH
        地址线和数据线都不能打乱连接,这里因为FLASH在擦,烧时需要写入相应的命令字,打乱后,擦写不方便。
3、同步静态随机存储器SBSRAM,ZBTRAM(这个用的相对少)
     地址线低两位不能乱,其他地址线可以打乱;同组8根数据线可以打乱,不同组间不能弄混。
4、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SDRAM
  地址线不能打乱,数据线只能同组8位内打乱。因为它的行列地址是分时发送,而且行列地址位数不同,打乱很可能是存储空间紊乱;而数据线也是受字节选通信号控制,只能在同组内打乱连接。

网友:
地址就像门牌号,数据就像家。换个门牌号,家还是不会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不断积累中

网友:
能否打乱顺序由存储器内电路结构决定,只有地址对应的存储单元及其读写操作均是完全独立的才可以打乱。

网友:
PCB布线可以分别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