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221工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3-08-03):
AD8221工频干扰问题
我用AD8221搭了个简单的测试电路,两输入端直接短接,电源提供±5V,放大13倍左右,REF接地。我觉得输入短接相当于输入0,应该输出也是0才对。结果发现输出是满幅的50HZ工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输入端、REF端也是满幅的50HZ工频,这是为什么?REF端是接电源的地的,难道电源的地电平也能改变?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是我把没工作的信号发生器的地加到电源地上,50HZ工频就消失了。
AD8221
工频
参考端

网友A:
"输入短接相当于输入0"——
我觉得2个输入端都接地,更接近于输入是0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不过不是因为这个的问题。我下午找到原因了,怪自己示波器的用法没学好,以前一直以为示波器输入表笔上带的那根参考端连着示波器的地,就错在这儿,其实我测量时相当于示波器和电源不是共地的,所以才会在示波器上看到那么大的工频信号,把电源地和电源上的保护地短接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