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基站对手机定位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
     如何利用AT命令查询信号强度,即手机对不同基站的信号强度。

网友:
这个是无法实现的,手机与基站的交互由基站控制,手机只能获取信号最强的基站数据,但运营商可以通过基站用三角定位法定位手机。
手机定位业务只能靠运营商实现。

网友:
电视老看到对手机进行定位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手机的定位技术有两种1是GPS定位,2是基站的定位
基站定位就是选取基站信号比较强的,用AT命令获取基站小区方位,好像是利用小区号和基站号可以做简单的GSM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