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9与MAX3232的连接

楼主:
请问下,DB9与MAX3232连接为什么是TX接TX,RX接RX,输入与输入,输出与输出,这样能实现通信吗

网友:
貌似max3232和DB9的2、3接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行就反过来,我从来都没弄清楚过,如果对手碰悬空的3脚会有收到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接需要交叉串口线。

直连的方式,
PC端DB9二脚是RXD,那对于你的板子端DB9二脚就应该是TX,
PC端DB9三脚是TXD,那对于你的板子端DB9三脚就应该是RX。

交叉的方式,
PC端DB9二脚是RXD,那对于你的板子端DB9二脚就应该是RX,
PC端DB9三脚是TXD,那对于你的板子端DB9三脚就应该是TX。

不过都无所谓,因为有直连串口线和交叉串口线,不行就换。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典

网友:
确实接反了,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