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好,求指教,求指导。我在学校做的创新项目需要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如果笔记本和zigbee网相连怎么做,怎么做会比较简单,并且求推荐一个合适的zigbee模块让我买,我还要用到中继器,对这些真不懂,求帮忙梳理梳理。

网友:
因为以太网和zigbee网是两个不同的网络,所以你需要做个网关,说白了就是协议转化器。zigbee网和以太网之间转化。

网友:
不用网络的话,你的笔记本也可以通过串口或者USB和你的zigbee模块进行通信。

网友:
需要先知道你的项目具体的应用场景,如果协调器和PC端较远的话,那就需要进行zigbee和以太网的协议栈转换了,如果协调器和PC端比较近,那就使用串口线把协调器和PC机相连,如还有其它疑问可以直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