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检测!

楼主: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60, 50);
void Ultesting(void)
{
        /*前侧超声波检测*/
        CpuTimer0Regs.TCR.bit.TIE=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2=1;
        DELAY_US(20L);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2=1;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9==0);
        CpuTimer0Regs.TCR.bit.TSS=0;
        while(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9==1)
        {
                if(CpuTimer0.InterruptCount>100)
                {
                        goto go0;
                }
        };
        go0:CpuTimer0Regs.TCR.bit.TSS=1;
        Distance0=CpuTimer0.InterruptCount*17;
        CpuTimer0Regs.TCR.bit.TIE=0;
        CpuTimer0.InterruptCount=0;
        /*左侧超声波检测*/
        CpuTimer0Regs.TCR.bit.TIE=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2=1;
        DELAY_US(20L);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2=1;

        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2==0);
        CpuTimer0Regs.TCR.bit.TSS=0;
        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2==1)
        {
                if(CpuTimer0.InterruptCount>100)
                {
                        goto go1;
                }
        };
        go1:CpuTimer0Regs.TCR.bit.TSS=1;
        Distance1=CpuTimer0.InterruptCount*17;
        CpuTimer0Regs.TCR.bit.TIE=0;
        CpuTimer0.InterruptCount=0;
        /*右侧超声波检测*/
        CpuTimer0Regs.TCR.bit.TIE=1;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12=1;
        DELAY_US(20L);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12=1;

        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3==0);
        CpuTimer0Regs.TCR.bit.TSS=0;
        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3==1)
        {
                if(CpuTimer0.InterruptCount>100)
                {
                        goto go2;
                }
        };
        go2:CpuTimer0Regs.TCR.bit.TSS=1;
        Distance2=CpuTimer0.InterruptCount*17;
        CpuTimer0Regs.TCR.bit.TIE=0;
        CpuTimer0.InterruptCount=0;
}
本人想做用28027做一个智能避障小车,这是超声波,模块检测程序....不知道为何,老是检测不到数据...但有时候能检测..求大神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鹏哥,在此给你一个回复吧,算是帮你顶起了。不必使用定时器中断的部分,有一个定时器计数器的寄存器,在一个时钟周期之后,计数寄存器的减一,可以读取该寄存器,从而可以和51单片机的TH0,TL0的功能相似。

网友:
与硬件密切相关的东西,起码应该介绍一下端口的分配吧。

再者,现在人们不主张使用goto,楼主的程序也完全可以不用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利用中断应该可以读取时间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时候回来,过两天我就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时候就定在while(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33==1);到这里程序就死了,如果不用goto语句进行控制时间,程序就定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