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1 XL335角度传感器与51单片机

楼主:
求高人讲讲GY-61 XL335角度传感器的使用啊   最好是与51单片机相接的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ADXL335加速度传感器模块吧?
如果是的话,可以找卖家要资料他们有原理图资料的。
然后参考ADXL335数据手册接线就好了。。
模块输出的直接是加速度值,需要转换成倾角;
论坛里有很多介绍加速度转倾角的贴子哦,自己可以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