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PCB 布局布线怎样

楼主:
这块PCB 布局布线怎样

网友:
嗨,,自动布线吧,线是布通了
感觉好多地方不好,,,小毛病有

网友:
感觉VCC和地可以再宽一倍,可以看出。楼主手动布的,布局还是不错地

网友:
有些线可不要像你这么布,芯片管脚上尽量不要打过孔……

网友:
C3和C4调换一下位置,
走线不要距焊盘太近,如C1下面的线
元件不要“向右看齐”,首先保证的是电性能。

网友:
没有原理图,不好分析,不过走线电源和地没有很好的处理,器件不一定分要追求朝向一致,现在的贴片大都是机器焊接,呵呵,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管脚为什么不能打过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动布线也能看的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着线的粗细一致,像这样的小板没几个元件,一般手工布,不会有这么多过孔
仔细看后,楼主估计是布线不多吧,也不一定自动。
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电路图呢??你这个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网友:
这样的板子随意了,布通就行

网友:
布局是PCB的一大关键啊,在美观和性能上,还是性能优先吧,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回流焊的时候,有时候过孔会使焊锡流失,产生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能看出来了  GND那线步的 只有自动布线才能做到  有点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过头看看了,发现确实是自动布线的,好丑啊

网友:
这个自己重新排下版  布线应该不难的···

网友:
一个板子完全可以吧贴片步到 底层    双面板费钱

网友:
感觉很乱

网友:
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