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ZET6最大支持多大的SD卡?

楼主:
请问STM32F103ZET6最大支持多大的SD卡?
查看数据手册,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明确说明,是否是SDSC卡支持2G,那SDHC卡呢?

网友:
你用103做什么东西啊?SD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存储数据,比如图像和文本。

网友:
这个跟芯片没有关系,支持大小跟你的SD卡程序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对容量的支持与 MCU 本身没有关系,主要是接口的读写速度.
支持多大 SD 卡,应该和软件关系比较大,比如你用什么文件系统.
2G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