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定时器捕获和比较有什么区别

楼主:
430定时器捕获和比较有什么区别

网友:
捕获简单来讲,就是某个事件发生的时候,capture当时的计数值,比如测量方波周期的时候会去捕获两次上升沿分别对应的计数值。
比较就是将计数器的值与比较寄存器的值相比较,一般用作PWM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捕获是发生这个事件(比如发生跳变),然后把发生这个事件当时的计数值记录下来。比较是先在寄存器中设置好值,计数器的值与寄存器中的值进行比较,类似与51单片机的定时器初始值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完全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捕获中记录下两次跳变的值 是不是要软件相减才是测试的脉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计数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到达某一数值后就会0(如单向),因此简单的相减后求出来的是差的带符号值.
假设先来的T1后来T2
if (T2〉T1)
   xxx=T2-T1;
else
    xxx=T2+period-T1;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会不会出现这样:脉宽比较长,先T1  计数器循环了2次后 再T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何来确定计数器到底循环了几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计数值最大65535,72兆主频不大于1ms.
如果不够大,period=count*65536就行了.count是溢出时的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有道理的

网友:
顶贴,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