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
我用NXP810的CRC16例程做实验,发现
LPC_CRC->WR_DATA_WORD = 0x3534;
    if (LPC_CRC->SUM != 0xD7D6) {                                       /* ²âÊÔʧ°Ü£¬LEDÉÁ˸            */
        while (1) {
            LPC_GPIO_PORT->PIN0 &= ~LED;                                /* µãÁÁLED                      */
            myDelay(100);                                               /* ÑÓʱ 100ms                   */
            LPC_GPIO_PORT->PIN0 |=  LED;                                /* ϨÃðLED                      */
            myDelay(100);                                               /* ÑÓʱ 100ms                   */
        }
    }

    LPC_GPIO_PORT->PIN0  &= ~LED;                                       /* ²âÊÔͨ¹ý£¬µãÁÁLED            */
我找了好多算法,都算不出0XD7D6这个值来。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先确认算法编程是否正确。

网友:
CRC16用软件计算还是挺方便的,用硬件还真没试过。先看看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值是对的

只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软件还是硬件的计算方式。

网友:
硬件

硬件计算的值是对的,我试验成功了。但硬件计算的那个值,我用软件计算不出来。好像分什么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

网友:
算法找到了

unsigned int CRC16_IBM(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0000;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8005;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