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自行车灯(触摸开关,结构简单)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介绍DIY一个自行车灯的(触摸开关,结构简单),感觉不错,分享给大家,具体材料什么的,下面有介绍,自己捣鼓着玩吧,,
介绍一下,,
1,准备材料
灯罩,包括固定圈 1个(从1*3W LED球灯上拆的)
聚光罩1个(从1*3W LED射灯上拆的)
3W 白光LED带散热底板1个
场效应管45N03或性能接近的 1个
铝散热片(与灯罩匹配且稍大一点)1块(废旧开关电源上拆掉)
超强磁铁(从废旧硬盘上拆的)
小块锂电(废旧MP3上拆的)
杜邦母头3个
导线若干

2,改造外壳,散热片
用转将外壳正中打一个大孔,大小比聚光罩小一点
外壳边缘打3个小孔,大小可以通过杜邦头,两孔间距5-10mm
打磨铝散热片,使其可恰好放入外壳正中
打磨铝散热片4个角度尾翼,切个卡口,使固定圈可以卡住散热片

3,焊接电路,直接搭焊即可

网友:
增加了漏电指示电路,因为大功率LED的激励电流较大,测试要10ma以上才
亮,小于这个电流,大功率LED不亮,但是这时场效应管还是导通的,
依然耗电,放个一两天电池就没电了,所以增加此电路,只要大功率LED两端电压
超过0.6V左右,红色指示灯就亮,相当于没关好,再触摸一次关即可

效果图

网友:
这个好实用啊!谢谢分享,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