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电机供电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用的是ZK-4WD小车底盘,电机130直流电机。供电电压为6v,电流600ma-800ma。转弯时可能需要1A电流。
采用的是12v,1800MA电源供电。驱动芯片用的是L298.
第一次:
我用一个电源,然后用了稳压模块,稳到5v,分别接到L298的vcc(控制信号电压),vs(驱动电压),同时将5V给单片机供电。
刚开始调试没问题,后来有次小车不正常运转,电源灯忽然暗了,测试电压3.6v,然后赶紧拔了,测试板子发现坏了。

个人分析:电机不正常转了,产生了大电流,造成电源电压降低,会使得单片机供电电压也降低,只会是单片机重启,不会烧掉啊。

第二次调试:换了块板子,采用两个稳压模块,一个电源,分别给电机供电,给单片机供电。
然后调试,最后在有次下载程序时,电脑识别不了我的设备,测试串口线输入到电脑的电压只有4.7v,最后发现时PL2303坏了。这个过程我怀疑是我下载程序时,不小心没有关闭外接电源的电。两路电源供电,烧掉PL2303.

有几个疑问:
1.我第一次调试板子烧坏的原因
2.第二次调试,PL2303烧坏的原因分析有无道理。
3.采用一个电源给控制信号、驱动供电。我第二种方案是否可行,或者您有好的想法。
4.一路电源供电,电机的杂波信号用光耦隔离能解决吗?如果不正常运行,导致电源电压降低,使得单片机重启,这个问题能够避免吗?

谢谢各位指点,两天烧掉两块板子的心情太糟了。。。。。

网友:
所以做东西不可以太鲁莽,先把驱动部分和单片机部分分开,测试各种逻辑条件都是对的然后再接通.
分开完整的测试是不可少的,早这么做就不会烧板了.切记切记

网友:
稳压电路特别是开关稳压电路在设计和使用不当时,往往会产生电压尖峰,这是造成非载流芯片烧坏的主要原因。
单路电源供电时用光耦“隔离”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版主的意思,刚开始测试的时候并没有问题,他是在整体测试时,电机不正常运转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设计的问题,这部分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你看我描述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
把原理图发出来,才能看硬件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l298 的电源最好单独供电 并且l298的 控制回路接光耦 使其完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