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yclone4)第二期流水灯程序真捉急

楼主:
本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思路指导,开始了我轰轰烈烈的FPGA开发板的学习,最经典的程序莫过于流水灯的程序了,因为以前有一些C语言的基础,想来VERILOG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天不遂人愿,今早整整一上午,我被流水灯程序虐的体无完肤啊,真捉急啊,真捉急啊,程序虐我千百遍,我待程序如初恋,现在把问题贴出来,希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程序功能:
        在V1.20开发板上:
      ~(@^_^@)~ :实现D5不停的闪烁
      ~(@^_^@)~ :实现D2、D3、D4流水灯效果

运行中的问题:
   ~~o(>_<)o ~~:D5闪烁效果无法实现,一直是暗的
;流水灯效果正常
   ~~o(>_<)o ~~:大家看我贴的程序,会看到我注释掉了两条语句,不注释掉的话,流水灯的效果也无法实现
,D2灯常亮,D3、D4灯常灭;
程序如下:
module mix_module (sys_clk,sys_rstn,led_out);

input sys_clk,sys_rstn;
output led_out;
reg [3:0] led_out;

parameter T48M=26'd48_000_000;
reg [25:0] Count;
reg[1:0] i;
reg le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Count<=26'b0;
    else
        if(Count==T48M)
            Count<=26'b0;
        else
            Count<=Count+1'b1;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i<=2'b00;
    else
        begin
            if(Count==T48M)
                i<=i+1'b1;
            else
                i<=i;
            if(i==2'b11)
                i<=2'b00;
            //else
                //i<=i;
        end
end

always@(i)
begin
    led=~led;
    if(i==2'b00)
        led_out={led,3'b110};
    else if(i==2'b01)
        led_out={led,3'b101};
    else
        led_out={led,3'b011};
end
endmodule

网友:
先上个改过的例子吧。
parameter T48M=26'd48_000_000;
reg [25:0] Count;
initial Count = 26'h0;
reg [1:0] i;
initial i = 2'h0;
reg led;
initial led = 1'h0;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Count<=26'b0;
   else
     if(Count==T48M)
     begin
     Count<=26'b0;
     i<=i+1'b1;
     end
     else
     Count<=Count+1'b1;
end

always@(i)
begin
  if(i==2'b00)
   begin
    led <= 0;
    led_out<={led,3'b110};
   end
  else if(i==2'b01)
   begin
    led <= 1;
    led_out<={led,3'b101};
   end
  else if(i==2'b10)
   begin
    led <= 0;
    led_out<={led,3'b011};
   end
  else if(i==2'b11)
   begin
    led <= 1;
    led_out<={led,3'b111};
   end
end

网友:
先恭喜一下楼主,虽然是闪灯程序,但是直击Verilog的本质,
就是灵活性,也是传说中的VHDL严谨的反义词。

还是老样子说下问题:
1、i作为变量名在HDL中一般不为之。很简单,C里面的i用完就完蛋了,叫做零食变量,就是吃完就完了。
HDL你写的每一个变量,只要不被优化掉的必然生成了一些东西,为表示重视,名字当然要多些
2、i是count翻转溢出,建议和count放在一起,方便理解
3、重点部分:always@(i)这种表达在不同综合器中是不同的,敏感变量列表中的敏感说明了问题
其实这种i的写法如果综合器功力深厚理应嗅探出其状态机的本质,
但很遗憾,Quartus比较大条,只能将LED=~LED,理解成了反馈寄存器,从而被优化掉。

最后强烈建议在HDL不是很熟练时候要非常的追求朴实,不花哨。多用套路性的东西。比如:状态机的几种写法,用最规范的一种。尽量避免综合器的误解。

最后,大招传授给你,独孤九剑啊!练会了以上可略过。直接看RTL综合结果,就知道综合器到底做了啥,随机应变就是啦。此谓之无招胜有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版主的程序,调试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看到回帖的时间,内心真是一阵一阵的感动啊!非常感谢版主披星戴月,不辞辛劳的帮我解答问题!
  说的很好,很透彻,谢谢KDY。PS:本人对于并行执行与顺序执行不太明白,希望版主指导一下!

网友:
确实很披星戴月,注意休息  kdy

网友:
我写了一个,仅供参考哦~
有兴趣可以一试哦

module led(
        input clk,
        output reg[3:0] led
);

reg clk_dis;
reg[1:0] led_cnt;
reg[24:0] clk_cnt;
parameter  div_clk = 24_000_0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lk_cnt == div_clk)
        begin
                clk_cnt <= 0;
                clk_dis <= ~clk_dis;
        end
        else
                clk_cnt <= clk_cnt + 1'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dis)
begin
        if(led_cnt == 3'd3)
        begin
                led_cnt <= 0;
        end
        led_cnt <= led_cnt + 1'b1;
end

always @(led_cnt)
begin
        led[3] = clk_dis;//D5不停闪烁
        case(led_cnt)//D4,D3,D2流水灯
                2'b00:led[2:0] <= 3'b110;
                2'b01:led[2:0] <= 3'b101;
                2'b10:led[2:0] <= 3'b011;
                2'b11:led[2:0] <= 3'b101;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carnation:

网友:
为什么我的TAP这么令人捉急呢?
还是Leo417love 的格式好看啊

网友:
呵呵~其实我是按着敲单片机程序的格式来哒哦~

因为如果格式没对应齐的话,总感觉看着很头疼~

木有看下去的信心了~所以就逼着自己养成这般习惯啦~

网友:
讲的挺细致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