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m3s6911中的systick的疑问

楼主:
小弟我有个疑问,在配置systick的时候,如果像下面代码配置systick重载值为系统时钟频率除以1000。是不是就代表1ms进一次systick中断?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1000)

网友:
Tim3停产了,还要学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无关学不学的问题,公司用到了。而且我只是对SysTick延时时间怎么算有疑问

网友:
好惨淡啊,都没人回答。难道这问题太二了?

查了点资料,自己回答下
时钟周期等于时钟频率的倒数,systick自减1要经过1个时钟周期,所以将系统时钟频率赋值给systick的重载值,当重载值减到0时,正好是1s。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
定时器的工作时钟与主时钟相同的话,这样正好是 1S.
比如主时钟 50Mhz ,则每秒计数 50M 次,计数 50M 正好是 1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