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捕获实验哪里有错误?调试的时候,计算得出的时间总是和理论值不...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start,end;//定义两个无符号整形变量start和end
unsigned char overflow;//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overflow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P1DIR|=BIT0+BIT6;//P1.0和P1.6设置为输出
  P1DIR&=~BIT2;//P1.2设置为输入
  P1SEL|=BIT0+BIT2;//复用功能选择P1.0->ACLK输出,P1.2->捕获输入
  P1OUT&=~BIT6;//关闭P1.6LED
  BCSCTL1 =DIVA_3;//ACLK8分频(vlo=12Khz)
  TACCTL1=CM_1+SCS+CCIS_0+CAP+CCIE;//上升沿捕获+同步捕获+CCI1A(p1.2)输入+捕获功能+捕获中断
  TACTL=TASSEL_2+MC_2+ID_3+TAIE+TACLR;//选择SMCLK(DCO=1.1Mhz)时钟源,8分频,连续计数模式、开启定时器中断、定时器清零
  while(1)
  {
          _BIS_SR(LPM0_bits+GIE);//进入低功耗模式0,开启全局中断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pragma 预处理指令,指明引起中断的中断向量类型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中断处理函数
{
  switch(TAIV)//向量查询
  {
    case 2://捕获中断
      if(CCTL1&CM_1)//上升沿
      {
        CCTL1=(CCTL1&(~CM_1))|CM_2;//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start=TAR;//记录初始时间
        overflow=0;//溢出计数变量复位
      }
      else if(CCTL1&CM_2)//下降沿
      {
          CCTL1=(CCTL1&(~CM_2))|CM_1;//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end=TAR;//记录结束时间
      }
      P1OUT|=BIT6;//拉升P1.6电平
      break;
    case 10://定时器溢出中断
      overflow++;//溢出计数加1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BCSCTL1 =DIVA_3;//ACLK8分频(vlo=12Khz)

时钟配置有没有问题?

给个CCS软件自动配置的例程(ALCK使用的32768晶体,如用VLO需要修改BCSCTL3)
/* USER CODE START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prologue) */
    /* User initialization code */
    /* USER CODE END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prologue) */

    /*
     *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2
     *
     * SELM_0 -- DCOCLK
     * DIVM_0 -- Divide by 1
     * ~SELS -- DCOCLK
     * DIVS_3 -- Divide by 8
     * ~DCOR -- DCO uses internal resistor
     *
     * Note: ~ indicates that has value zero
     */
    BCSCTL2 = SELM_0 + DIVM_0 + DIVS_3;

    if (CALBC1_8MHZ != 0xFF) {
        /* Follow recommended flow. First, clear all DCOx and MODx bits. Then
         * apply new RSELx values. Finally, apply new DCOx and MODx bit values.
         */
                __delay_cycles(100000);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to 1MHz */
        DCOCTL = CALDCO_8MHZ;
    }

    /*
     *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1
     *
     * XT2OFF -- Disable XT2CLK
     * ~XTS -- Low Frequency
     * DIVA_0 -- Divide by 1
     *
     * Note: ~XTS indicates that XTS has value zero
     */
    BCSCTL1 |= XT2OFF + DIVA_0;

    /*
     *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3
     *
     * XT2S_0 -- 0.4 - 1 MHz
     * LFXT1S_0 -- If XTS = 0, XT1 = 32768kHz Crystal ; If XTS = 1, XT1 = 0.4 - 1-MHz crystal or resonator
     * XCAP_1 -- ~6 pF
     */
    BCSCTL3 = XT2S_0 + LFXT1S_0 + XCAP_3;

    /* USER CODE START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epilogue) */
    /* User code */
    /* USER CODE END (section: BCSplus_graceInit_epilogue) */

先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后面的代码我还没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CSCTL1 =DIVA_3;//ACLK8分频(vlo=12Khz)这里是设置ACLK时钟信号的!系统时钟信号时子系统时钟SMCLK。BCSCTL1 =DIVA_3;//ACLK8分频(vlo=12Khz)这里是P1.0的ACLK输出!我感觉系统时钟应该没问题吧……不知哪出错了!都几天了!求帮忙啊……

网友:
异步时钟读TAR容易出错,
不过不一定是你的根本问题

请看这个帖子: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18587.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看过了!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说了,不一定是你的问题的根本,那个只是容易出错

没看仔细
你为何不用上下沿都捕捉的方式CM_3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用上升沿捕获也行啊,上升沿捕获之后又置为下降沿捕获!应该没问题吧!CM_3我也试了!感觉效果一样!

网友:
那相差多少呀?计算有没有小忽视的地方?调试看过相应的几个值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寄存器窗口,寄存器里面的值没问题。计算值是理论值的1/4,用示波器测得正脉宽是4ms,计算出的是1ms。但是当我把实验改成测一个按键高电平的持续时间时,实验是正确的,时间基本符合。再请教你一个比较器A+的问题,当做比较器的实验时,为什么P1.1和P1.2总是高电平!P1.1和P1.2分别对应比较通道CA1和CA2。不管我用不用这两个通道,只要是我做比较器这块的实验,我选择其他比较通道,P1.1和P1.2始终为高电平。我一直搞不懂是为啥?求指点……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