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应用总结(FatFs)

楼主:
对于SD卡的应用,想必大家都尝试多。不过,很多网友恐怕只停留在实验的基础上吧。对于SD卡在文件系统下或者不带文件系统下,对SD卡的操作都是很简单的。是的,只是简单的文件读写确实不难。但是,如果每秒钟不停的写数据,而且是不停的工作,恐怕SD卡的应用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吧,有时总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这些问题?本人开发了几个关于SD卡的项目,例如,定时拍照、定时录音等。对于这样的项目,基本上要求每一秒都在不停的写数据,而且一般一天工作好几个小时,甚至会不停的工作。在这些项目中,本人遇到太多的问题,下面把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与大家分享,希望有同样经验的网友一起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网友:
问题1:根目录下文件毁坏。

     现象:在FatFs下可以读写文件,可在PC上无法打开目录,提示文件毁坏。

      分析:通过WinHex软件打开磁盘,发现目录完全正常,但是FAT表已经毁坏,引起的原因可能是带电插拔。

      解决:既然是FAT表与目录对不上,而且FAT毁坏,就是用PC修复也只会删除这些文件,对于我们的单片机来说,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格式吧。

     下面的代码用于判断FAT表是否和文件目录对应的上,使用的方法是:扫描FAT表,看看应用了多少簇,在通过读取FSInfo扇区的信息,看这两者是否一致。一致时为正确,不一致一般有问题。
/*-----------------------------------------------------------------------*/
/* File system check                                                     */
/*-----------------------------------------------------------------------*/

FRESULT f_fsCheck(
        const TCHAR *path,        /* Pointer to the logical drive number (root dir) */
        DWORD *nclst,                /* Pointer to the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
        FATFS **fatfs                /* Pointer to pointer to corresponding file system object to return */
)
{
        FRESULT res;
        FATFS *fs;
        DWORD n, clst, sect, stat;
        UINT i;
        BYTE fat, *p;

        /* Get drive number */
        res = chk_mounted(&path, fatfs, 0);
        fs = *fatfs;
        if (res == FR_OK) {
                        /* Get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
                  fat = fs->fs_type;
                  n = 0;
                  if (fat == FS_FAT12) {
                          clst = 2;
                          do {
                                  stat = get_fat(fs, clst);
                                  if (stat == 0xFFFFFFFF) { res = FR_DISK_ERR; break; }
                                  if (stat == 1) { res = FR_INT_ERR; break; }
                                  if (stat == 0) n++;
                          } while (++clst < fs->n_fatent);
                  } else {
                          clst = fs->n_fatent;
                          sect = fs->fatbase;
                          i = 0; p = 0;
                          BYTE cnt = 0;

                          do {
                                  if (!i) {
                                          res = move_window(fs, sect++);
                                          if (res != FR_OK) break;
                                          p = fs->win;
                                          i = SS(fs);
                                  }
                                  if (fat == FS_FAT16) {
                                          if (LD_WORD(p) == 0) n++;
                                          p += 2; i -= 2;
                                  } else {
                                          if ((LD_DWORD(p) & 0x0FFFFFFF) == 0)
                                          {
                                              if (++cnt > 10)                   // 连续10个空簇,退出
                                              {
                                                  break;
                                              }
                                          }
                                          else
                                          {
                                              n++;
                                              cnt = 0;
                                          }

                                          p += 4; i -= 4;
                                  }
                          } while (--clst);
                  }

                  if (fs->last_clust > (n+10))
                  {
                      res = FR_INT_ERR;
                  }
        }
        LEAVE_FF(fs, res);
}

FatFs中并没有这个函数,是本添加的。后面我们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实现FAT检查功能。
/**************************************************************************************
* FunctionName   : FatFileSystemCheck()
* Description    : FsInfo校验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返回操作结果
**************************************************************************************/
u8 FatFileSystemCheck(void)
{
    FATFS *pFs;
    FATFS fs;
    FRESULT res;
    DWORD fre_clust;

    f_mount(0, &fs);
    res = f_fsCheck("", &fre_clust, &pFs);
    f_mount(0, 0);

    return res;
}

后面我们可以通过此函数的返回值,看是否要格式。
if (FatFileSystemCheck() != FR_OK)                              // 文件系统毁坏,格式
{
     App_Format();
}

网友:
问题2:根目录正常,里边的文件夹毁坏。

     现象:在FatFs下可以读写文件,可在PC上可以打开根目录,却无法里面的文件夹,提示文件毁坏。

      分析:通过WinHex软件打开磁盘,发现目录完全正常,但是FAT表与目录数据对应不上,引起的原因可能是带电插拔。

      解决:既然是FAT表与目录对不上,就是用PC修复也只会删除这些文件,对于我们的单片机来说,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法,那就删除这个文件吧。

     下面的代码用于判断用于判断是否可以在这个文件夹下新建文件,能新建就是正常的,否则异常,删除这个文件夹。
/**************************************************************************************
* FunctionName   : FatCreateDir()
* Description    : 创建一个新目录
* EntryParameter : folder - 文件夹的名称
* ReturnValue    : 成功返回真,否则返回假
**************************************************************************************/
u8 FatCreateDir(u8 *dir)
{
    FATFS fs;
    FRESULT res;
    DIR dirs;

    f_mount(0, &fs);

    res = f_opendir(&dirs, (const TCHAR *)dir);                                 // 打开目录
    if (res == FR_NO_PATH)                                                      // 没有则创建
    {
        res = f_mkdir((const TCHAR *)dir);                                         // 创建目录
        if (res != FR_OK)
        {
            FatDeleteFile(dir);
            res = (FRESULT)FatCreateDir(dir);
        }
    }

    f_mount(0, 0);
    return res;
}

网友:
问题3:文件大小为0字节,并且无法删除。

     现象:文件已经存在,但在PC下无法删除,删除后会自动生成。

      分析:既然文件已经创建,但没有内容,说明,文件打开后,写数据失败。

      解决:既然文件已经新建,但没有写内容,我们可以在写内容失败后删除此文件,否则后面就删不掉了,只能格式了。

     下面的代码用于判断文件是否读写正确,文件内容为0字节,而且写失败就删除。
/**************************************************************************************
* FunctionName   : FatWriteFile()
* Description    : 写一个文件
* EntryParameter : fname - 文件名,包含路径,pBuf - 缓冲,len - 长度
* ReturnValue    : 成功返回真,否则返回假
**************************************************************************************/
u8 FatWriteFile(u8 *fname, u8 *pBuf, u16 len)
{
    FATFS fs;
    FIL fno;
    UINT  bw;
    FRESULT res;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no, (const TCHAR *)fname, FA_OPEN_ALWAYS|FA_WRITE);

    if (res == FR_OK)
    {
        res = f_lseek(&fno, fno.fsize);                                                // 获取偏移指针
        if (res == FR_OK)
        {
            res = f_write(&fno, pBuf, len, &bw);                                // 数据写入
            if ((res != FR_OK) && (fno.fsize == 0))
            {
                res = f_unlink((const TCHAR *)fname);
            }
        }
    }

    f_close(&fno);
    f_mount(0, 0);
    return res;
}

网友:
问题4:SD卡电源无法关断。

     现象:通过I/O端口控制SD卡电源,关断后SD卡电源端还有2.9V左右的电压。

      分析:不管用mos管还是电源芯片,通过I/O端口控制都应该截断电源,但事实上SD卡电源叫还是有电,原因是这些电压是通过SPI的4个端口串进去了,特别是片选管脚。

      解决:既然是通过这几个管脚窜进去的,那么在关掉电源之前让这几个管脚都没有电压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精品贴子

网友:
问题5:临界代码。

     现象:在操作文件系统时有时还没有读写完成,就断电或插拔SD卡。

      分析:如果没有写完数据就直接断电或插拔会导致文件或文件系统毁坏。

      解决:在对文件进行写操作时进来减小临界代码的尺寸。

     我们可以尽量减少操作文件的时间,如果时间不能减少,我们可以减少临界代码的尺寸,可以在代码中添加f_sync()函数。例如下面的写WAV文件中,由于需要分别写入头和文件内容,我们可以再写入一段数据后添加一个同步还是。
/**************************************************************************************
* FunctionName   : FatWriteWave()
* Description    : 写WAV文件
* EntryParameter : fname - 路径,pHd - 文件头,pDat - 数据,datLen - 数据长度
* ReturnValue    : 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
u8 FatWriteWave(u8 *fname, u8 *pHd, u8 hdLen, u8 *pDat, u16 datLen)
{
    FATFS fs;
    FIL fno;
    UINT  bw;
    FRESULT res;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no, (const TCHAR *)fname, FA_OPEN_ALWAYS|FA_WRITE);
    if (res == FR_OK)
    {
        res = (fno.fsize > 0) ? f_lseek(&fno, fno.fsize) : f_lseek(&fno, hdLen);
        if (res == FR_OK)
        {
            res = f_write(&fno, pDat, datLen, &bw);                             // 数据写入
            if ((res != FR_OK) && (fno.fsize == 0))
            {
                res = f_unlink((const TCHAR *)fname);
            }
            else
            {
                f_sync(&fno);
                if (res == FR_OK)
                {
                    res = f_lseek(&fno, 0);
                    if (res == FR_OK)
                    {
                        res = f_write(&fno, pHd, hdLen, &bw);                   // 数据写入成功后再写文件头
                        if ((res != FR_OK) && (fno.fsize == 0))
                        {
                            res = f_unlink((const TCHAR *)fname);
                        }
                    }
                }
            }
        }
    }

    f_close(&fno);
    f_mount(0, 0);
    return res;
}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啊,现在手上好多SD卡,有几个就是不能格式化不能删除文件的,这回找到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卡删除照片自动能恢复回去,格式化都失败,这回可以解决了

网友:
问题6:FAT表与FSInfo信息不匹配。

现象:为了尽快操作文件,而不用通过FAT遍历就可以知道SD卡的存储状态,在FSInfo中存储了未使用簇数和空闲簇号,但某种原因导致FAT表中是实际使用情况与FSInfo中信息不匹配。

分析:FSInfo中的信息可以快速定位到SD卡中的空闲区域,如果这里的信息不正确,我们只能通过FAT表获取这些信息。如果SD卡很大,特别是应用了很大空间,从FAT表中获取这些信息非常缓慢。

解决:如果某处读写操作非常缓慢时,可能是FAT表与FSInfo中的信息不匹配,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匹配以矫正FSInfo中的信息。

下面的代码可以通过扫描FAT区获取真正的空闲号和空余空间,同时矫正这些信息。
/*-----------------------------------------------------------------------*/
/* Get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and proof */
/*-----------------------------------------------------------------------*/

FRESULT f_getfreeproof(
const TCHAR *path, /* Pointer to the logical drive number (root dir) */
DWORD *nclst, /* Pointer to the variable to return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
FATFS **fatfs /* Pointer to pointer to corresponding file system object to return */
)
{
FRESULT res;
FATFS *fs;
DWORD n, clst, sect, stat;
UINT i;
BYTE fat, *p;

/* Get drive number */
res = chk_mounted(&path, fatfs, 0);
fs = *fatfs;
if (res == FR_OK) {
/* Get number of free clusters */
fat = fs->fs_type;
n = 0;
if (fat == FS_FAT12) {
clst = 2;
do {
stat = get_fat(fs, clst);
if (stat == 0xFFFFFFFF) { res = FR_DISK_ERR; break; }
if (stat == 1) { res = FR_INT_ERR; break; }
if (stat == 0) n++;
} while (++clst < fs->n_fatent);
} else {
clst = fs->n_fatent;
sect = fs->fatbase;
i = 0; p = 0;
do {
if (!i) {
res = move_window(fs, sect++);
if (res != FR_OK) break;
p = fs->win;
i = SS(fs);
}
if (fat == FS_FAT16) {
if (LD_WORD(p) == 0) n++;
p += 2; i -= 2;
} else {
if ((LD_DWORD(p) & 0x0FFFFFFF) == 0) n++;
p += 4; i -= 4;
}
} while (--clst);
}

if (fs->free_clust != n)
{
fs->free_clust = n;
fs->last_clust = 0x02;
if (fat == FS_FAT32) fs->fsi_flag = 1;
*nclst = n;
sync(fs);
}
}
LEAVE_FF(fs, res);
}

网友:
绝对的好文章,需要大力支持一下啊!

网友:
问题7:文件毁坏。

     现象:在FatFs下写入文件时,有时由于头没有写对,有时由于尾没有写读,导致文件文件打开。

      分析:通过WinHex软件打开磁盘,发现文件内容不正确,有点缺头,有的缺尾。

      解决:既然是文件头或未不正确,我们可以对其头或尾进行判断,不正确的可以删除掉。

     下面的代码是以JPGE文件为例,如果JPGE文件的头和尾不正确时,图片显示不对,对于头不对时,显示无法打开,如果是尾不正确可以打开,但部分内容无法显示,只能显示部分图像。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把不正确的图片删除,保留也没有意义。此发可以应用到其他文件上,至于该判断头还是尾,根据文件更改。
/**************************************************************************************
* FunctionName   : FatJpgFileJud()
* Description    : 文件判断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格式错误返回1,否则返回0
**************************************************************************************/
u8 FatJpgFileJud(u8 *fname)
{
    FATFS fs;
    FRESULT res;
    FIL file;
    UINT br;
    u8 reVal = 1;
    u8 buf[2] = {0};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ile, (const TCHAR *)fname, FA_READ);                         // 打开文件

    if (res == FR_OK)
    {
        f_lseek(&file, 0);                                                      // 打开指定位置
        res = f_read(&file, buf, 2, &br);                                       // 读取数据
        if ((res == FR_OK) && (buf[0] == 0xFF) && (buf[1] == 0xD8))             // 头判断
        {
            f_lseek(&file, file.fsize-2);                                        // 获取偏移指针
            res = f_read(&file, buf, 2, &br);                                   // 读取数据
            if ((res == FR_OK) && (buf[0] == 0xFF) && (buf[1] == 0xD9))         // 尾判断
            {
                reVal = FR_OK;
            }
        }
    }

    f_close(&file);
    return (reVal);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支持,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问题8:SD卡数据写入失败。

     现象:在FatFs下写入文件时,有时会一次写入不了数据,有时会连续几次写入不了数据。

      分析:写入不了数据,是一些存储异常或者SD卡异常导致,例如接触不良、内存或堆栈问题等。

      解决:写不了数据并不意味做SD卡有问题,我们可以让设备重启,再写入数据。

     如果连续几次写不了数据就格式化SD卡,势必导致SD卡中文件内容的丢失,为了把损失将到最低,我们可以让设备重启,如果仍然无法写入数据,再格式化SD卡。
/**************************************************************************************
* FunctionName   : AppSDCardAbnormal()
* Description    : SD卡异常处理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AppSDCardAbnormal(void)
{
    if ((AppPar.WrdErr+CMRPar.SECnt > APP_WRD_ER) && (AppPar.SdcSta == APP_SDC_NRM))
    {
        if (SDGetCardStatus() != SD_CARD_NO)                                    // 读取SD卡状态
        {
            FLSRestart();                                                       // 重启
        }
        else
        {
            AppPar.WrdErr = 0;
            CMRPar.SECnt  = 0;
        }
    }
}

网友:
问题9:SD卡热插拔。

     现象:在很都时候,我们都需要对SD卡进行热插拔操作,而我们知道,很多文件毁坏都是这样操作导致的。

      分析:在读写SD卡时,突出断电由于文件并没有操作完成,会导致文件毁坏。

      解决:在对SD卡进行插拔操作时,断掉SD卡的供电。

     要读SD卡进行断电操作,可以有很多方法,例如,可以把SD卡锁在设备中,扒卡之前必须开锁,通过锁我们知道要对SD卡进行插拔了,所以,不能再对SD卡操作了,切断SD卡供电。在没有插入卡之前不能对SD卡供电。

    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按键之类的东西实现,以保证不对SD卡带电操作即可。

网友:
不错,特来支持一下

网友:
:carnation: :carnation: :carnation: 给力

网友:
太给力了

赵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FATAS那个disk_initialize,这个函数是不是可以不用,如果没有用要它做什么,如果调它,是不是把文件都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需要调用的,这个函数里边应该写SD卡初始化部分。不用应该不可以操作文件,不会删除文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板主这么快地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生活在论坛之中

网友:
精辟!!!!好文!!!

网友:
的确好。下次说不定留着有用!

网友:
绝对的好文章,谢谢版主啊

网友:
好帖子 ,楼主犀利啊

网友:
研究很透彻,楼主好样的

网友:
非常不错,收藏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这方面的东西,网络上不多见哦。

网友:
精华强贴, 学习了, 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非常详细!值的学习

现在开始慢慢学习FA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