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IP核例化求指导

楼主:
原理图上有3个DDR3颗粒,其中两个输出16位数据,余下的一个输出8位数据。这3个DDR3是共用地址线还有控制信号。
想知道在例化的时候应该怎么设置,特别是数据位。我这里用的是Altera DDR3 IP core with uniPHY,硬核有MPFE。是直接把输出数据位设成40位(使能ECC),还是说需要通过MPFE设置3个port来控制三个DDR3颗粒?
刚开始做,不是很清楚,求大家帮助啊!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你的数据是32bits  还需要做ECC校验,那这三个片子并联一起用,生成IP就把数据位宽设置成32位就行了啊

网友:
应该是:直接把输出数据位设成40位(使能ECC) 这种情况。

Altera的例化不是很熟悉,但从你描述的原理图是ECC的用法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