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定时器捕获测频率

楼主:
新手一枚,想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测方波频率,采集到的数据有没有哪个寄存器直接存放的,是TACCRX吗????有会的大神,也可以帮忙给个思路吗???

网友:
工作在捕获模式,捕获值存在LZ所说的寄存器。最简单的就是比较两次上升沿对应的捕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两次上升沿对应的捕获值????怎么比较呢???我也摸索写了一个程序,但是程序一开始TACCRX就是一个定值,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是来帮楼主顶上去的,大神们来帮帮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先确定你的定时器能正常计数,万一不工作那就肯定不会变了
像二楼版主说的那样,就得使用两次中断来获取前后的数值,如果使用测频法,即在规定的时间内测量方波个数,就得使用两个定时器,对定时时钟会有较高的要求,楼主可以参考这两种方法,看看哪个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