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漏布线检查,焊盘数量统计

楼主:
1、人工检查总有忘记漏布线的时候,可以用Report报告来检查是PCB中是否存在漏布线。

2、板子信息里面可以看到PCB焊盘数量统计等一些信息,点击报告按键,由于报告条款太多看不清,我们选择Routing Infomation只看布线信息。

3、可以看到布线完成率不到100%,存在漏布线2条。

4、切换回来PCB设计界面,按L快捷键,弹出布线视图设置。

如图所示,我们只保留connections and from tos飞线,信号层先检查Toplayer,下次检查Bottomlayer,双面板就检查两次可以了。

5、设置后明显发现顶层漏布的线,两个芯片分别是AMS1117-3.3和ams1117-1.8,2PIN和SHELL是同一个net,布线没有相连。由于芯片内部SHELL和2PIN是相连允许不连接。如果连起来,重新看报告可以看到100%的连通率。

网友:
经验之谈,,这个方法很好
用快捷键T D R 就会运行设计规则检查工具,意思估计是一样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