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闪烁的一个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是个刚刚起步学51单片机的学生。昨天做点亮LED的实验时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main函数是这样的
      { while(1)
         {   p1 = 0;
             delay(600);
             p1^1=1;
             delay(600);
          }
        }
这样的效果是让P1^1对应的LED闪烁。因为想测量P1.1管脚输出的高电平时多少于是我把while循环去掉了,但其他的都保留了。结果发现led还是不停的闪烁并没有我之前想的P1.1保持高电平的效果,请高人指点这是为何?

网友:
重新编译一下,再下载一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编译后依然如此,不过刚刚看到了郭天祥老师出的关于单片机的书好像解释了一下这样的现象,他所做的描述结合我的程序情况的话大概是这样:这个小程序虽然简单,但并不完整。在执行完第二个delay语句后并没有给单片机下一步的指示。(根据经验)当keil编译器遇到这种情况时,它会自动重新从主函数处开始执行语句,所以就不断的循环了。如果在第二个delay后加一个while(1)的空循环,执行完第二个delay后,单片机就一直执行这个空语句,于是就达到了保持高电平的效果。 以上全部借用别人观点(绝对没有班门弄斧的意思),如有错误请不要见笑,也请前辈进一步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1.程序下载至单片机后单片机会不停的执行主程序,由于你的之程序里面只有while循环,所以去不去掉它就都是一样的了。
2.想实现保持的效果,可以将while循环放在最后面:

P0=0x00;
delay();
P0=0x01;
delay();

while(1);

这样程序就停在最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