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关于ADC和键盘中断嵌套的问题

楼主:
ADC采样中断和键盘中断不能一块儿用,单独的模块儿都没有问题的,这是为什么,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
430进入中断的时候会_DINT(),所以在ISR里加_EINT()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ADC的中断服务函数太长,一般来讲ADC中断优先级高于IO [ 本帖最后由 wstt 于 2013-8-7 23:41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说明一下在什么情况下IO的中断会高于ADC的中断吗? 裸机程序也能有优先级翻转?还请版主大大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