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 如何仅仅给DSP供电

楼主:
最近做一个电源用到了C2000 launchpad,但是考虑到仿真器本身电能消耗不小,如果不与电脑相连的话想仅仅给CPU供电以节省电能。
现在考虑的是烧好程序后仅仅给CPU引脚VCC等供电。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用?目前手里只有一块本子没敢试。
有没有老兄这么做过,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非常感谢!

lmx

网友:
哦,指定你兄回答?不知道俺代替你兄回答可以不?

launchpad 上的J1、J2、J3拨掉,不管在调试时,还是在运行时,都单独供电了。并且是隔离的,即是CPU在热底板侧也没事。

网友:
您好!谢谢!
拔掉之后如何给CPU供电?
我试了一下一下给板子的GND和3V3位置用稳压源供电,板子上D1点亮了,但是之前可以运行的程序不运行。
可以说一下如何单独供电吗?
不管在调试时,还是在运行时,都单独供电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不好意思这个我也看了。由于刚开始接触单片机,所以还是不大清楚怎么下手。
可否解释一下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是稳压源出了问题。。。
就是给3V3和GND上给上电压即可。

lm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nemo1991,我也试了一下一下给板子的GND和3V3位置用稳压源供电,也出现了你之前的情况,板子上D1点亮了,但是之前可以运行的程序不运行。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