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uC而生,uS成长历程8

楼主:
7 的进程有点快,显得过于跳跃。

我不应该用 贴上代码 来结束,显得莫名其妙。
我应该接着话题,解释 超时判断机制。

今晚开始的比较晚。
不知道能写多少。

网友:
超时机制的基本思路 及其 假设的合理性分析

超时判断的思路很简单。

它是基于一种非常合理的解释。
因为当通信方发来一组数据串的时候,数据应该一个接一个接踵而来,每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间距不应该过长。
否则就认为这组数据应该作废。

我们考察一下这种假设是否合理:
永远要记住,在实现程序以前,一定要考虑你是基于对实际应用情况做了什么假设,这种假设是否合理,这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最后你的程序
在实际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也就是所谓的鲁棒性性,我们不说洋话)。

1.我们脑子里首先会想到非常理想的情况。对方发来一组数据,直到发完最后一个才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接收方也应该连续收到一串数据,没给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只与波特率有关系,举个例子。
9600bps时,大概是1200 byte 一秒,那么我们可以简算,每个字节的发送时间不超过1ms。

但这只是最单纯的最理想的情况,实质上,接收方和发送方都可能有变化的情况。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单片机程序基本上不会是只在main函数(或称为 主线程)里运行,它总有个什么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一般来说,至少都有定时中断。

       我们不能对其中断离开CPU(也就是离开串口发送进程)的情况做任何假设——我们只能考虑最差的情况很有可能,它离开以后被阻塞在某个任务里,或者因为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这些完全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从接收方可以观察到发送数据之间是有停顿的,而不会是均匀的不到一毫秒的间距;
        所以,显然,这个假设时间不能只以发送的波特率来假设。
        我见过一种假设:
        它认为,间距时间一般可以取1位到两位的传输时间——显然,这种假设就是忽略了这种情况,是不可取得。实质上,我们应该设置的更长;

        3.另一种情况,是接收方的情况,从机方同样有多个线程抢夺CPU的可能。虽然我们一般会使接收在中断方式下完成。然而问题是,定时器中断一般仍然是必不可少。
        所以——你不会有机会永远设置串口中断优先级最高——而且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串口的实时性要求远比很多任务低。所以,从接收方来说,同样有机会延误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不管是main主线程里查询接收还是串口接收中断方式。

        以上假设虽然不是十分完整,但基本可以概括了选取延迟时间的理由。

        所以,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假设就是:
我们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一串完整的数据串,每个字节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是有限的,只是这个时间的确定不应该只考虑理想情况下的传输速率。
然而前面也说过,限于实际情况,也许每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间隔会非常长也可能非常短,这取决于程序的均匀性。
实质上我们不会获得很好的均匀程度,甚至是非常恶劣。
但我们不能对其给予厚望,我们只能防范它,或者对它作出限制,避免它破坏我们的程序。

这个时候,我们要约定一个处理方式,当我设置了一个合理的最大时间间隔以后,假如我出现在这个时间间隔以后再收到的数据,我不再认为是同一个串,而认为是第二串。
那么,假设,假设我们就是遇到了最恶劣的情况,两个数据被分开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实质上我们无需作过多处理,因为这样一个数据意味着程序已经有了某些不对劲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忽略这两组数据。
偶尔的错误必须得到容许。
因为我们的数据串分析模块会做接下来的事情,假如我没有收到一条完整的指令,那我就直接忽略好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得。

在实际中,我们往往采用根据实际情况先粗略假设,然后微调,最终确定。

网友:
现在讨论实现方法

上面我们已经详细解释了这种思路。
现在我们来考虑我们要怎么实现这种机制。

首先,我们需要 定时,用它来判断 字节和字节之间是否超时。
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缓冲,来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这两点几乎毋庸置疑。
关键是如何把它们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老方法:自上而下,从如何调用开始考虑,并设计好函数接口,然后再去考虑如何调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一个我们熟悉,具体的通信过程来考虑。
比如我们最为熟悉的串口。
然后我们再在它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引申开来。

我们回忆我们平时是怎么写串口接收函数的。
1.我们首先 初始化串口模式,允许接受;
2.然后我们 用一个数组(缓冲)去依次存放从SBUF(51为例)收到的数据;
3.最后接收完毕,我们通过数组取出数据去处理;

第一步,初始化,总是在函数开始执行的时候调用,这个没有疑问;
第二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在 串口接收中断里完成的——事实上,接收中断里基本也就只做了这件事。
至于执行的时间,自然也就是接收中断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收到一个数据的时候。
第三步,这也是核心和新鲜的部分了。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
实现的方法是 以一个定时器(此定时器非彼定时器,这个定时器不是一个硬件中断,而是一个变量。)
以一个定时器来判断字节与字节之间是否超时;

从此处,我们知道这个定时器需要做三件事:
1.在没有接收到下一个字节的时候不断地累加;
2.在新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 清零;
3.不断地被判断,是否超时;

网友:
整个超时机制的关键之 超时计时器

接着上面提到的 超时计时器要做的三件事。

1.新数据到来之间,不断累加。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
   在哪里累加?
   也许习惯性地,你会非常自然地想到。既然是定时器,肯定是要放在 定时器中断 里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准时啊?
    为什么要准时?
    ——说实话,但我问自己问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被问倒了。

    然而,几经思考(当然是以前),我找到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确切的理由:
    1.放在定时器中断里,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追求准时——我们说过,串口接收是一个实时性,精确性要求不高很一般的任务。
    2.确切的说,放在中断里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定时器判断的更加均匀。
     换个角度来说,假如我们放在main主线程里,或其他更加重要的或者确切需要用到的线程里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
     main函数总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函数被调用,任务被执行。这个main的循环周期不断变化,也许三天前我们的循环周期是1ms,结果,现在就变成了3ms
     当然,我们说了,重点不在于精确性,重点在于 均匀性和稳定性。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循环周期变成了30ms.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判断一组数据串接收完毕就至少要30ms.
      而这显然并不合理。但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时间设置的更低,仅仅是因为main的循环周期就有30ms......

      此外,对于我们调定的时间,我们在程序开发的过程里,必然少不了要根据main循环周期的变化而调整这个延迟数值。
      这就带来了风险和麻烦。

      因此,我们一般把定时器放在定时中断里累加。
      也因此,这个定时器必须具有静态特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永远保持存储的值。

      这里要先提一点:
      任何时候,我们讨论一个方法的时候,会最终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方案,但这并不代表其他方案就永远不能被选中。

       因为,后面在考虑到如何调用这个超时机制的时候,我意识到,因为这个要放在定时器中断里的 计时器,使得我们的用户接口略显复杂。
       于是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对于一些程序任务稀少,简单的,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系统,我们完全可以不把定时器放到一个均匀的定时中断里去。
       当然,这是后话,这里提一下就可以。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我们曾经有过不止一个选择。而我们除了选择放在中断里还有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其他方案备用。它们在某些时候也许会很方便,不要忘了他们,以便你需要的时候可以灵活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就插呀,为何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捏~~~

网友:
11点多了,今晚就到这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好厉害。。。辛苦了。向楼主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