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波形意外展宽

楼主:
本人最近在调试CAN通信,监控DSP的CAN发送引脚TX,发现通信波形高电平脉宽变宽(低电平脉宽正常),导致不能通信,有碰见类似问题的朋友吗?只要传送的是高电平,脉宽都莫名被加宽,如果忽略高电平变宽问题,CAN发送波形编码一切正常。问题波形如下图所示,图中蓝线是正常CAN通信波形,红线是异常波形。

        拆掉CAN外围电路,短接DSP的CAN发送与接收引脚,则高电平对应脉宽变窄(低电平脉宽正常)。另外,如果程序通过仿真器直接加载到DSP中,一切正常;如果固化到Flash中运行,就出现前述故障。
        坐等高手支招!!!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到图片,你进入编辑框里有个图片的标志,你上传之后才能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发帖,谢哥们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