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板的边上的长方形有什么用的

楼主:
万用板的边上(此图最右边)的长方形有什么用的,不知道发哪里,发这问问.

网友:
电源和地线我都是焊接到这个上面来的,然后再引入,有时有些有引脚的外设也可以焊接到上面!

网友:
跟金手指很像啊。

网友:
真不知道,也很好奇

网友:
方便固定或焊接外接引线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有夹子夹住?不是放在平面就好了么,都是直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以前小霸王的卡一样插在插槽>问题他与焊点距离差距很大

网友:
方便接电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