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水表的一些问题

楼主:
RT,有没有做过智能水表的亲们~

有问题请教,电池容量一般多大? 电子水阀驱动电流需多大,需要额外供电不?远传一般用什么方案?

另,推荐一款 3.3V供电的光耦~

谢谢~

网友:
很多光耦都是写的5V,但是其实3.3V也可以用。普通控制随便选个质量好点儿的就行了,信号的话一定选高速光耦(430串口我用的6N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