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点评有礼!

楼主:
活动时间:2013年08月07日——09月08日

如何参与:

1、下载电子书(点击右边蓝色文字):《TI信号链精品博文集锦——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并仔细阅读;

2、评论电子书:跟帖对此电子书进行认真评论;

3、奖品发送:我们将在本楼层中设置奖品,对于认真评论网友我们根据抢楼设置将发予奖品。

奖品设置:

1、根据对电子书的评论中将选出15名优秀点评奖,将获得双肩书包一个或蓝色保温壶一个;

2、凡完整参与整个活动:下载——认真评论(跟帖灌水视为放弃获奖资格),将有机会获得多功能工具刀、小音箱、金士顿8G U盘、手电筒套装。

3、若优秀点评奖与抢楼奖同时获得,以获得优秀点评奖为准。

注意事项:
每人只有三次评论机会,如发现恶意刷奖者,将取消其此次及之后参与EEWORLD活动的机会。
EEWORLD将获奖楼层,以加密压缩包形式上传,本期抢楼活动结束将公布压缩包密码!
获奖楼层压缩包:
《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抢楼压缩包.rar (2.9 KB, 下载次数: 428) ——压缩包密码:deyimoniee

活动详情:《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点评有礼!

网友:
先占个沙发再说

网友:
这篇文章昨天就下了,正在看。挺不错的。

      整个文档看上去是介绍运算放大器的,但其中还夹杂了很多相关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平时容易忽视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其中第22篇(如何用好电位器),28篇(如何处理未使用的运放),第32篇(电阻噪声的基础知识和一个有趣的小测试),第34篇(PCB 布局技巧:带条纹的电容),第45篇(退耦电容---我们都在使用,但这是为什么呢)等文章,这些文章里所讨论的问题看上去十分简单和基础,而且平时我们都是这么用的,但真要从原理上进行分析和总结,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搞的定。

     这篇文档不太适合于刚入门的工程师阅读,因为他们缺少太多的教训。但如果您有了上百次的实际工作经验后在使用本书的话,相信应该有不少收获。

     最后,向本文的作者Bruce Trump表示致敬,能够从事模拟工程师40年,可见他对这份工作的执着和热爱!:carnation: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简单看了有喜爱,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网友:
前几天已经下载这篇文章,在这谢谢之前上传的网友,看了几天感觉写的非常通俗易懂,用简明的语言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地方,以及在电路的设计过程中容易忽略的地方,结合具体的电路读起来收获很大!继续研读这篇文章,,,不过文章中的电路图不是很清楚,希望有英文原版的也能上传上来大家可以对比阅读~

网友:
以前我都是去TI官方网站下载这个相关的技术文章看的,没想到竟然出合集了,真是太激动了,话说这个作者水平太高深了,还有那个写信号链基础的老大爷也是,文章都是简短扼要,直击要害。让人看了茅塞顿开。非常好,要打印出来收藏。

网友:
虽然不熟悉这个领域,但冲着老工程师也要看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先占个沙发,等人在看完再好好交流

网友:
我来抛块砖,……

非常值得一读的书籍。它深入到了设计的细节,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更加合理的、性能更好的电路。

1、运放用作比较器,是有条件的,毕竟它不是比较器,如果考虑把运算放大器用作比较器,须小心谨慎。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从中找到它与比较器的差别所以,并在应用中避免用作比较器的不利因素
。在电路试验板或者样机中验证其表现,查看一个输入电压对另一个输入电压的影响。

网友:
正在现在,呵呵,学习一下,看看对我有多大的帮助。

网友:
这个文档时TI工程师基于自己多年项目经验的积累,里面的内容非常贴切实际应用,自己非常快速的浏览了一遍,觉得爱不释手啊,准备花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研读一下,非常赞

网友:
很棒的一本书,一个资深的老工程师,把他毕生的经验融汇其中。它从设计细节和原理出发,让读者知道为什么放大器可以这么用,应该这么用。
例如,比较器在转换的过程中为什么存在振荡?当转换电平缓慢改变的时候,这个现象经常会发生。常常是由于输入信号存在噪声,因此在转换电平附近的轻微波动会引起输出端的振荡。即使输入信号没有噪声,比较器本身也会存在噪声,比如其中的运放就存在噪声。当输出突然从一个轨转变到另外一个轨的时候有时也会引入噪声,并且会通过电源或者输出电路反射到输入端。迟滞通常会是一种解决方案 - 受控正反馈。文中详细的说明了这一点:就像是猛然关断开关。当你逐渐推动杆的时候,通过中心点的时候将会猛然跳到一个新的位置。假若没有缓冲的情况下,开关会不停振荡并且其接触点将会不停地出现火花。等等。
非常感谢TI的工程师呕心沥血的著作。

网友:
标题

这篇资料的开头就让我很感动,作为一个刚步入职场的我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对公司是否有人带做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有这种文化和真诚教授知识的公司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网友:
第一节讲关于钳位问题,对我而言,在学校老师也未曾提及过运放当比较器使用时的这些注意点,也未讲过运放输入钳位,教材上也无相关介绍,让我倍感新奇。
第二节讲关于输入偏置,学校的教材上有提及,如要使同相端与反相端对地Req相等以保持偏置均衡,但学生少有重视这点的,一般同学在做电路时对于运放输入端所接电阻没有考虑过偏置均衡。
看到第五节,使我对输入偏置平衡电阻是否有必要茅塞顿开,在精度请允许范围之内,省掉一些电阻或许更好,节约成本。
(限于篇幅,我也不好把自己对每一节的理解与看法都写)
这博文讲了一老工程师多年积累的经验之谈,以我一名在校大学生的观点来看,感觉受益匪浅。首先,
老工程师的经验之谈是我们学生平时在学校课堂,书本上接触不到,平时也未曾注意,对于电路设计
大多只会理论分析,对于实际把设计的电路做出来才发现缺乏经验,好多元件的造型、取值变得茫然,
对于软件仿真理想的电路,实际做起来才发现各种偏移、误差导致结果与理想值相差甚远。第7节讲的关于差动放大电路
的电阻器的匹配问题,我曾做过一个简易数据恒压源,因为电阻没注意良好匹配,运放Uio大等造成实际效果很纠结。没经验呀!
细看了博文前面一部分,感觉所讲的每一点对我们菜鸟级的学生来说都是精髓呀!再粗看了整体,感觉要理解这些精髓不是随便就能学会,要多花时间细细品读。好东西要学就学好读透,理解好,
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抽空仔细研读这文章。超给力!

网友:
看资料多可以有奖!太爽了!

网友:
细细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先前的疑惑和不确定,甚至不懂的难以理解的部分,将会获得充分的解答,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正是你先前某个时候至今不曾理解的或不知如何是好的,你终于有了答案,并深刻的得到理解。这就是前辈的经验,经验不仅仅需要积累,更需要站在巨人的肩上,按前人走过的足迹,你能少走弯路,而且能走的更远,摸着石头过河虽行,但是走在前人搭建的桥上其实更好。你读过这本书将会有与我同样的理解,希望你也能认真的品读这位老工程师的笔记。这是一座不错的桥

网友:
对于运放,以前主要看电源,温漂,零点,放大倍数。对于模拟电路有很多经验积累是很重要的,光靠理论不能很容易解释很多问题,所以必须要靠经验积累,才能突破自己技术上的壁垒。看了这资料,非常激动,这是老工程师的经验之谈,他主要是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难点和经验谈,对我们学习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仔细看看这本书,对于我们在运放选择上,应该如何正确的下手,应该关注那些参数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一本好书,下载保存。必须的!

网友:
大体看了一下,以前看过一本TI工程师写的op amps for everyone,如果说那本书已经浅显易懂的话,那么这书就更容易让人看懂了,而且内容上还能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