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ls0432 HET中CAP的使用问题?

楼主:
实验目的:

HET[0]输出占空比50%的信号,然后用HET[24]来采集,问题是进不了“void   edgeNotification(hetBASE_t * hetREG,uint32 edge)”中断

程序

网友:
原来 VIM Channel 0-31里的24:HET Level 1

VIM RAM页里是het1HighLevelInterrupt

那在HET / Edge Interrupts 中应该选择Edge 7: low level

没注意 HET Level 1 是 low level

网友:
楼主进度很迅速啊。
不知道问题是否解决了,edgeCount是用来记录外部脉冲个数的。
cap是捕获外部脉冲宽度的功能,所以有点儿困惑...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65/58413.aspx#58413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是把最基本的资源先熟悉起来!

中文资料不多!,学起来比较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