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OUT的圆是什么?

楼主:
CLKOUT的那个圆点是什么,在PCB上生成什么,在别人电路图看到的,已经是pdf看不到原型.

网友:
哎,刚才打了一大堆字,结果已提交说错误就没了,论坛管理员应该解决一下此问题,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了,是经常情况。

根据图示我猜有两种可能:
1. 测试点(可能性大)
2. 触摸按键(不太可能)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状况,可以重新进入编辑窗口,然后点击下方的“恢复数据” 试试,如下图:

网友:
应该是测试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快速回复主题这里回复的,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这个功能需要点高级模式。

网友:
确实是测试点

网友:
应该是一个过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