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VE的NADV连接锁存器的锁存引脚

楼主:
我看到一般的锁存器的真值表是这样的,而我的NADV连接到C引脚上。

然后看到关于FSMC的复用模式的时序图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样连接是不是能够锁存得到地址?还是说需要将NADV信号反相?

网友:
图似乎挂了

网友:
查查资料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要外扩 RAM 吗?
找应用笔记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不知道这样连接对不对,想找人提一下意见,看了一些人的帖子,说100引脚的要复用地址/数据线的。最好用锁存器,但是不知道到是不是这样连接。锁存器型号是74ACT16373。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al/CD00178166.pdf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板子的硬件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