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驱动tft彩屏。但是一直是白屏,不显示。

楼主:
如题,求解。希望有大神帮忙看看,tft芯片是tt1689v1 3-2 的。程序看附件。谢谢。

tft彩屏

网友:
1. 检查初始化函数对不?
2. 430搞TFT基本干不了其他事情了!

网友:
确认硬件接线没问题,重点看初始化,再重点看其中的“延时”部分的时间够不

网友:
把关键代码贴上来,
一般这种情况说明TFT没有初始化成功.
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比较同意这种看法
做实验的话当然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