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波形很奇怪

楼主:
用双运放max4016接的一个跟随器,然后后级再做一个反向放大器,通过模拟开关选择放大倍数。 现在检测到 跟随器输出端波形上,每个周期的特定位置上都会有一道噪音。 想问两个问题: 1.这个算是自激现象么?不是的话 这是什么现象? 2.这个现象要如何抑制? 原理图: 波形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南华大学黄智伟 在放大器反馈回路中增加一个电容器可以消除放大器电路的自激振荡

南华大学黄智伟 利用电容器消除放大器电路的自激振荡.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样做对带宽的减小作用太大啦!而且这个确定是自激么

网友:
象是自激,还有普通运放不适合接容性负载,探头就是个几十pf级别的负载,你可在探头前直接串个电阻再看还是这波形不,另外个人感觉模拟开关用在RG(R8)位置比在反馈电阻合适,可以减少一些问题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8-8 17:57 编辑 ]

网友:
看了看了手册,典型应用电压跟随的时候 反馈电阻Rf=24,取值比较小,感觉有点像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用法,顺便截图几个你 看看分析一下吧! 都是电压增益为一的时候,有振荡成分在 里面,不后面一张加了5pF的补偿电容,去掉了 一部分高频成分。

电压跟随,反馈电阻24

电压跟随,反馈电阻24

补偿后的波形

补偿后的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出级已经加了一个Rs来抑制自激了。不过后半个建议很对,反馈电阻过那个开关效果是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补偿电容是放在那里的?输出到地么?还是在反馈回路上?

网友:
输出到地

       还有刚看到感觉很有道理:
容性负载在反馈回路上会产生额外的相移,很有可能会产生振荡。
为了消除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较大容值的钽电容作为退耦电容,
并且需要特别注意该电容的布局,应直接连接在供电引脚上,且越近越好。

引用---TI信号链精品博文集锦——看一个TI老工程师如何驯服精密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反馈型跟随是要加个小的反馈电阻,一般看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看芯片手册,现在感觉第一级的问题可能更大

网友:
另外要提提 有,些运放有最小稳定增益,跟随最好使用单位增益稳定(芯片手上一般会提)的运放的电压反馈型运放

网友:
模拟开关是什么型号?这种正负供电的多选一,一般on、off电容都不小,而且Rds on是随着电压变化的,所以在波形的某个点发生振荡是可能的。

网友:
谢谢各位啦,目前发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制单面PCB ,layout的时候地处理不太好,导致多组芯片的地电势不平。但是之前各位提到的问题也是之前没有足够认识到的,还要去检查一下 谢谢各位热情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使用单芯多运放的片子时,
     给你提个醒(希望在以后的设计中有帮助)
文字比较多,截个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