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jun_xf新书讨论(二)怎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硬件系统

楼主:
对于嵌入式编程来说一切都是针对具体的硬件系统来说的,怎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硬件系统?涉及常用的多种技术,如红外遥控、串口和USB通信、E²PROM/Flash/SD卡存储器、数字温度传感器和各种显示模块(LCD、LCM和TFT等)

对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参与讨论就有机会获得1~500芯币奖励,积极参与互动的网友更有机会获得zhaojun_xf新书
《ARM嵌入式应用程序架构设计实例精讲---基于LPC1700》

恭喜 gaoyang9992006获得《ARM嵌入式应用程序架构设计实例精讲---基于LPC1700》一本,请私信与我确认地址。希望大家都能积极的参与到以后的讨论中来,我们为你准备了N多惊喜哦

上期讨论回顾:
谈谈你对嵌入式应用程序构架的必要性

网友:
,谈谈大家的感受吧。。。。。。。。

网友:
必须的具备通信接口,显示设备,已经外挂执行机构和传感器接口。

网友:
呵呵,通信接口越统一越好了,目前看USB普及的差不多了,新的电脑主板都不带那个圆口的PS/2了。呵呵,这个如果做arm,肯定要支持的,另外显示器最好能支持电脑显示器的那种,这个方便啊,另外作为控制用,最好带可控的IO端口,可以连接继电器驱动电路或者电机什么的。

网友:
大家讨论的时候,最后附个架构框图,比较直观,说说自己心目中的硬件系统。

网友:
本书的硬件结构图:

网友:
1、综合项目各方面要求选择合适MCU(集成度、速度、接口、flash、RAM、内部资源
2、竟可能用成熟硬件模拟、接口方案。
3、信号隔离及电源
4、PCB布局&走线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两个方向:
(1)根据具体的项目做硬件系统,最多再留些IO口用于其它扩展。
(2)根据具体的芯片最大化的利用其资源来做硬件系统,这个有点类似开发板一样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得做一块开发板了

只有开发板能这么全,什么都有。但开发板也不是什么都包含我看只能集成几个模块和部分,并且分低中高三种开发板。
要知道有些功能工作中根本用不到。我想谁要打造自己的硬件得根据自己的喜好

网友:
本人做的时候,一般都先确定PCB大小,在PCB上最大可能的添加功能,但不喜欢做很大一块板子。

网友:
接口丰富、硬件开源、良好的兼容性。就跟那些个开源板子一样。这次PSoC4就算

网友:
大家都说得有点抽象,不够具体。。。

网友:
硬件系统我们需要的是选择一个很重要的是核心的MCU,在这个MCU的I/O口要足够,我觉得在外设如各种接口,我们需要的就如同树莓板子一样,它提供了足够的外设接口,我可以根据这一些接口来定义我们的外设的配件。由于这一阶段总是在接触高速公路的工控机,他就是一个含有很多的外设配件的一个硬件系统,它有显示,有感应,有键盘,有网络端口,有视频接入,音频接入。因此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硬件系统是很关键的,有的时候接口的传输,以及什么样的接口的接头是最稳定的。

网友:
带个modbus协议这样做工程的比较喜欢哦。

网友:
硬件系统外设的选择要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进行,很多应用中只是用到了某一种或几种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