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ePWM 递增递减模式产生PWM波形?

楼主:
TBCR为UP时,当TBCTR=CMPA时输出为低;而在TBCR为DOWN时,当TBCTR=CMPA时输出为高,这个是为啥啊?在手册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没有为啥,因为图中设定就是如此的,CAU=SET   CAD=CLEAR,具体要了解什么时候是高电平,什么时候是低电平,请看寄存器AQCTLA   AQCTLB

网友:
CAU=SET   CAD=CLEAR 这个参数设置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