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uC而生,uS成长历程 10

楼主:
今晚不讲废话,快速进入主题。

在我们开始 在具体mcu上实现之前,我们还要把用到的 那些 公共函数 弄好。

公共函数,是一组不涉及任何具体硬件操作(说到底就是 底层寄存器),而只是一些逻辑功能或者通用操作。
所以,它们是 真正的 独立于 单片机。

只需要实现一次,就可以永久使用。
因此,它们是最适合封装成 二进制文件 的部分。

网友:
具体到每个人而言,使用到的公共函数到底都有什么,会受到他从事的领域影响。
因此,这里,我只能发我个人使用的公用函数库。

为了吸收更多人的公用函数库,我将在简单介绍我的 函数库的基本情况后,将对此做一些简单要求。

对于一个库而言,一般来说,只需要看它的头文件就足以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而很多时候,只提供二进制可执行文件的第三方库来说,你也只能看到头文件。

所以,下面我是贴上头文件——别担心,完整源码我随后附件附上,这里只是节省篇幅。
#include "typedef.h"

void Dec_2_String(U32 Value,U8 *buffer);
void Clear_Buffer(U8 *buffer,U8 length,U8 Fill);

U16 Combine_2_byte(U8 High,U8 Low);

#include "typedef.h"

U16 Liner_PositiveFunc(U16 Base,U16 rate,U16 Index);
U16 Liner_NegativeFunc(U16 Base,U16 rate,U16 Index);

#ifndef _ASYN_DELAY_
#define _ASYN_DELAY_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LogicDef.h"

    void Nopdelay(U32 delay);
    void Delay(U32 delay);

    //=======================================================
    typedef struct
    {
        U32 MaxDelay;
        U32 Delay;
    }DelayStruct;

    // operation on DelayStruct ================================
    void Initial_DelayStruct(DelayStruct *Str,U32 MaxDelay);
    void Clear_DelayStruct(DelayStruct *Str);
    U8 IsDelayUp(DelayStruct *Str);
    void IncreaseDelay(DelayStruct *Str);

    //=======================================================
    void SystemTimer_Increase(void);
    U32 getSystemTimer(void);

    void get_SystemTime_Stamp(U32 *Stamp);
    U8 IsStampDue(U32 Stamp,U32 DueTime);

#endif

上面是我较早一个在家里自己用stm8s时使用的一个库
下面是我做cc2530的项目时,用到的公共库
#ifndef _UTILITY_
#define _UTILITY_

#include "typedef.h"

int Create_SimpleVerify(U8 *buffer,U8 VerifyLen,U8 *Verify);
int Check_SimpleVerify(U8 *buffer,U8 VerifyLen,U8 Verify);
int SimpleVerify_Test(void);

int String_Copy(U8 *dest,U8 *source,U8 length);
int String_Clear(U8 *buffer,U8 length);
int String_Joint(U8 *dest,U8 *source,U16 start,U8 length);

#endif

#ifndef _RECV_TIMEOUT_
#define _RECV_TIMEOUT_

#include "typedef.h"

typedef struct
{
    U32 Timer;
    U8  RecvLen;
    U8  CurrentLen;
    U8  RecvBuff[250];
}TimeoutStr;

void runTimer(U32 *Timer);
void resetTimer(U32 *Timer);

//==============================================================================

int recvBuffer(TimeoutStr *Str,U8 *buffer,U8 len);
int recvByte(TimeoutStr *Str,U8 Data);

int IsTimeout(TimeoutStr *Str,U32 nTimeoutMs)  ;

//==============================================================================
void TimeoutStr_Initial(TimeoutStr *Str);

int recvTimeoutData(TimeoutStr *Str,U8 *Buf,U32 Timeout);

#endif

#include "typedef.h"

void Nopdelay(U32 Nop);
void Delay(U32 delay);

网友:
从上面的函数声明,我们看到了函数名。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公共函数主要分为三大类

1.一系列 缓冲区的操作函数
   比如连接,清空,复制;
2.延迟函数;
3.特定功能,比如说 超时缓冲机制;

尽管因为没有做好同步工作,因此,这两组接口略有不同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封装一个统一的 公共库。

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
公共函数库 封装的简单原则 1

作为程序员,特别是不是为同一个公司,同一个组织工作的散布于各地,甚至是各国的程序员来说。
要规定条条框框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对此深有感受。
程序员天生有一个优点或者也是要命的缺点
就是基本上都是坚持,或者说顽固。

他们疯狂地相信自己的某些观点,不管是否真的合适甚至对错。
当然我自己也是如此。

Pete Goodllife甚至说,很遗憾,越优秀的程序员越固执。

因此,我们采取的思路是
尽可能减少规则。
事实上,对于我自己也是,只有规则简单,明了,大家才更容易遵守
而且我们渐渐会发现,其实,真正重要的原则真的不多。

网友:
公共函数库 的简单封装原则2

首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目前也是我唯一觉得很遗憾的一个细节。

那就是数据类型的封装。
我们知道,在不同字长的机器上,几种常见的数据类型的字长是不完全一致的。

比如在我接触过的两种8位机上 51 和 stm8s上
int 都是16位;
在我接触的一款stm32机器上,int自然是32位。

而char一般都是8位,而long或者 long  long有时都是64位,而在一些机器上我发现甚至定义不了64位数据类型。

诸如此类。我们必须小心。
因为对数据类型的错误假设是导致初级程序bug的一大原因。

这个问题我们先提出来,怎么解决,过后再说;

2.函数绝对不能随便,擅自,滥用 死循环结构。
   这是因为这部分代码是应用者看不到也无法修改的。如果到处混合着死循环结构,可能对调用引发不确定的影响,影响错误定位;
   当然,说的是不能随便滥用,但不是绝对不能用;
   在某些特定问题,是不可不用,但是,使用了的话,一定要通过某些状态让应用者了解。
   或者改变实现策略,尽量避免 死循环结构的存在;

3.一套统一的简单而确定的状态返回值;
   一般而言,但出现参数错误(比如传入地址是NULL等)都返回-1,属于该函数调用出现错误;
    此外,函数的功能正确完成,这里有两种方式,有一种是返回0,而我个人选择返回1;
    这是因为我有时会使用到一些 异步调用的函数,我需要区分 正常执行(但未完成要求动作) 和 已经完成动作。 我用0表示前者,1表示后者;

恩,就这些,没别的了。

网友:
我检查了一下我电脑里的所有项目,以前的,最近的。
发现我用的共同函数的的确确就这两个版本。

还好比较简单
然而,它们出入确实比较大。
于是,我决定,选择一个比较正式的,然后把另一个里面所独有的函数增加到前者进去,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库。

从此我只使用它,不管是什么单片机。
乃至是PC程序。

在这里,我选择我用在cc2530上的作为主体,而把stm8s上的新功能增加过去。

       首先,在stm8s里有两组 16位,32位数据 拆分成8位数据的功能,以及反之组合起来的函数。这个函数很有用,必须增加近来。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stm8s的项目里,我的这些函数是胡乱组合在一个源模块里的,不能随便破坏cc2530这个整理好的样子,因此我们考虑把它放到一个新模块里,起名为 DataConvert.c

2.接着是一个数学函数功能
   那两个函数是 一次函数,一个是正斜率,一个负斜率,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函数封装的不够好,而且,并不那么常用,因此我们暂时不管他。

3.接着是一个我此前的和超时机制中 超时定时器 很类似的一个实现方案。
   显然它有所重复,其次,我现在觉得我当时得封装非常不好。
   而且我记得我应该已经没有再使用这组函数了。
   所以,我也不把它加进来。

那么,说起来,我只需要 把 第一部分 加进来。

但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在我当前做的一个stm8s的项目里,似乎还有很多其他功能,看来我还是使用了不一样的公共函数?
   所以我还要回去好好检查,并找出来。
一并加进来,以便我可以把 我用在cc2530上的公共函数一并替换我做的stm8s项目中的公共函数库。

网友:
公共函数库的补充

的确,我发现了漏了一部分
还好不是太多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小麻烦,它和我在实现 超时接受机制里的一部分略有重合部分。
就是那个 超时定时器。
所以,这里看来还得考虑组合起来。
#ifndef _ASYN_TIMER_
#define _ASYN_TIMER_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CommonMacro.h"

void ClearTimer(U32 *AsynTimer);
void RunTimer(U32 *AsynTimer);
U8 IsTimeout(U32 AsynTimer,U32 MaxTimeout);

U8 IsMaxTimeout(U32 *Timer,U32 MaxTime);
U8 IsTrueTimeout(U8 LogicFlag,U32 *Timer,U32 MaxTime);

#endif

网友:
今晚到此为止

今晚略有点过意不去
因为我还在折腾那个超声波测距模块

结果没意识到已经那么晚了。
到了11点才开始。
所以今晚没干成什么实际的代码封装。

只能押后了。

晚安!

网友:
先顶一下下
太常用的函数是不是可以用汇编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是不喜欢用汇编的。
因为汇编依赖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