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宽带放大器AD和DA怎么使用才能实现调零电压?

楼主:
09年C题的宽带放大器,有很多方案都是说用AD和DA来实现调零电压,具体是怎样实现啊?单片机只有有AD功能,DA用的芯片是TLV5638

网友:
可以有个初始化过程,输入接地,测量你设置每个增益下的直流偏置,然后补偿,当然其中有很多细节,比如可能没到最大增益,直流增益就很大,试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接入方式可以 差分输入的芯片(比如一些常用VGA芯片),一端输入信号,一端输入补偿信号,还有就是运放做加减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偿信号要自己试出来给多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放的加减法 能否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