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G的短信报警温度监测设备

楼主:
基于3G全球通用的远程温度报警监测设备;

网友:
到底是用3g还是短信 - -!
其实如果吃只是采集温度,没必要用3g,现在主流的2.5g信号好,操作简单..用AT指令发就行,3g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和GPRS有多大差别